制动电阻计算方式,求解

楼主(2021-06-22):
今天有个朋友问我,我之前都是厂家直接配置,希望大神赐教

网友A:
每个型号的驱动器的制动电阻不一样,不同牌子的同功率的制动电阻都不一样,选用多大的都的厂家配好的。

网友B:
搞自控集成的,基本没几个会算的;G120西门子官网有个制动电阻计算说明,或者找下电力电子或者电传动相关书籍,手册上也会有相关计算

网友C:
厂家不清楚你的具体工况参数,按照厂家推荐的数据只能满足大多数工况,不可能满足所以情况尤其是极端工况。当然你能提供工况数据让厂家帮你算也无可厚非。关键还是能提供数据,实际上凭经验估算大多数情况也能用,没把握就放大嘛。要想准确计算需要提供的数据比较多,主要就有:电机的额定转矩、电机的转动惯量、被驱动的机械装置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制动前速度、制动后速度、减速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