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PLC,很多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怎么办?

楼主(2021-06-22):
使用西门子smart PLC,西门子提供的最多就8AI/一个模块。
选择项目上有3个主要模拟量+28个辅助模拟量,一个31个输入模拟量,这样需要4个模块(4*8=32)
smart PLC 只能带6个模块,加上IO模块 这样一个PLC就带不了。
询问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从省钱省事上出发,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毕竟辅助的28模拟量在程序中只起辅助作用)

网友A:
用别家的模拟量采集模块试试

网友B:
PROFINET带ET200模块

网友C:
买国产的AI采集模块 然后485通讯过去
您好 你有没有使用过,推荐一下品牌

网友D:
模拟量模块,带通信口的很多,网上买就是了,走MODBUS RTU或者TCP通信,把结果读过去就是了,很简单的
您有没有用过 推荐一下

网友E:
modbus通讯的 好像有32路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有模块可以直接写入m区

网友F:
看我主页的主题

网友G:
要采集速度的话就两个主机,如果速度无关紧要的话网上买带TCP协议的模块。

网友H:
搞个输出控制一个继电器,常开接一路,常闭接一路。1s接通一次,这样省了一半。

网友I(2021-07-23):
小心SMART的容量不够

网友J:
买profinet的模拟量采集模块

网友K:
走通信吧,便宜又实惠
西门子smart PLC,很多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