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3):
三菱FX5U与fanuc发那科机器人走modbus TCP通讯,不知道机器人这边要怎么设置编程?还望大神赐教,网上找了份这个资料

网友A:
直接用5Uplc的简单CPU通讯功能,不需要写程序呦。
在以太网设置里面的简单CPU通讯,通讯对方选择MODBUS TCP.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9944.html
参考一下吧,通讯速度不够快,有些机器人控制的器件,还是直接用机器人的IO控制接线。

网友B:
FX5U或QPLC可以跟FANUC机器人作MODBUS TCP通讯,
要点:
1 机器人要刷软件,要有MODBUS TCP功能;
2.机器人的DO,从PLC这边看为输入端,要用协议的02读输入代码;
3.FANUC机器人的DI是由保持寄存器映射到DI的,所以,PLC这边要用16写多个保持寄存器代码;
工控人家园有FX5U MODBUS TCP例程,稍作修改就可以。
  • 下载积分:+2(18229973550)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Ethernet/IP不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thernet/IP不香吗?

    从成本看,Ethernet/IP真不香;FX5U跟机器人MODBUS_TCP通讯不用增加任何硬件,而Ethernet/IP通讯,机器人虽然也不增加硬件,但是,FX5U这边要加硬件(加模块4-5000元),你说哪个更香??!!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5U或QPLC可以跟FANUC机器人作MODBUS TCP通讯,
    要点:
    1 机器人要刷软件,要有MODBUS TCP功能;
    2.机器人的DO,从PLC这边看为输入端,要用协议的02读输入代码;
    3.FANUC机器人的DI是由保持寄存器映射到DI的,所以,PLC这边要用16写多个保持寄存器代码;

    你这第一点我就不能满足,尴尬,前期客户订的就没有这个功能,让发那科刷一下要收费而且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第一点我就不能满足,尴尬,前期客户订的就没有这个功能,让发那科刷一下要收费而且不低

    订货时讲清楚,不收费用的,例如,你原来要用CCLINK,或ENTHERNET/IP;现在不要这些,只要MODBUS_TCP不会另收费的,如果已订了货FANUC刷软件收费是2000元,贵就贵在什么服务费、差旅费这些,找第三方刷费用相对低。若你量大的话,只刷一台就可以了,然后把备份还原给相同的机器人,成本就低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私聊加我低价帮你刷

网友D:
    发那科系统的MODBUS tcp
    能直接读取到吗?
    最近搞的一台数控系统,加的国产的转换模块,变成MODBUS RTU,plc读取这样做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2021-08-14):
引用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9944.html
    参考一下吧,通讯速度不够快,有些机器人控制的器件,还是直接用机器人的IO控制接线。

    有看了几次,然后这个简单通讯的范例都是Q系列的和FX系列的通讯,对于Fanuc的ETHERNET IP的通讯方式也可行么?

网友F:
直接以太网套接字通讯

网友B:
参考这个例子,例子是PLC,换成机器人,读用02,写用16;要点参看3楼,我发的贴。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925.html
活到老,学到老!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