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R-E840遇到的问题(我真的不是在开车)

楼主(2021-06-23):
有客户说E840的盖子打不开,使了老劲都不行。
还有客户说外部控制E840转不起来。
针对这两个情况,发表一下图片
先松螺丝,手指头抠一下
从下往上推那个小点点,把源型改成漏型SINK
用棍捅一下那个小洞,然后拉出梳型外壳
做完这三个动作,我竟然脸红了,这真的不是在开车啊!!
刹住车抱怨一下:
以前E740正面有中文
现在E840没中文了,多了法文
真想打断设计员的腿,你这是有多不尊重中国市场?天宫号的按钮都全是中文的,你丫的变频器给我搞法文!
下载积分:+5(金秋来)

网友A:
E840我买了两个玩了一下,比E740功能强,是真正的换代产品。吐槽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没有脉冲输入的频率给定方式,三菱还是抠门。第二个就是rs485还是插头,不是端子,端子比插头好用。

网友B:
其实,中国三菱不作为,很多中文资料在日本三菱都有了,中国三菱还没有。而且不尊重中国市场也挺真的
加油!
zsh3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中国三菱不作为,很多中文资料在日本三菱都有了,中国三菱还没有。而且不尊重中国市场也挺真的
三菱最新最好的的工控产品根本不出口到中国,要不那里有西门子的事.以前就听厂里的日本顾问说过这事.

网友D:
从下往上推那个小点点,把源型改成漏型SINK
FR-CS84也是这样搞的
打开接线盖,也是往下插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个人感觉E840的设计没有E740那么好,电路设计简单了,故障率还是会比E700高的

网友F(2021-10-15):
楼上都是老司机,清纯小白路过

网友G:
学习,有备无患

网友H:
840用不起,我还没用过

网友I:
刚使用E840的时候我也遇到SINK问题,说明书对比了好一整

网友J:
你们都是老司机,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K:
小日本确实是看不起天朝。据佳能相机的管理层讲,佳能的A货只在本土出售,B货出口给欧美,C货才是供应天朝市场。

网友L:
有点繁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