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3):
运行指令BFM#25中,b7,相对/绝对位置,OFF--绝对,ON--相对

我现在想让电机一直转,不给STOP 信号,也就是b1不为ON,电机不停

请问该怎么能,

我尝试了,b7-ON时,给目标位置例如1000,电机走到1000停止,目标位置给0,电机是不走的,因为相对定位,你让他走多少他走多少,你让他走零,他肯定不走

b7-OFF,给目标位置例如1000,电机走到1000的位置停止,目标位置给零,电机反方向走1000回到原点,因为绝对位置,你给他哪个点,他就去哪个点的位置

因为三菱plsy指令脉冲数可以为零,就是一直走,所以我就把目标位置设为零尝试了,看看会怎样

现在不知道咋办了,难道说目标位置我给他设到最大,﹣21亿---﹢21亿????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青年加油于2021-06-23 14:46发表的 3U-1PG问题求助 :
运行指令BFM#25中,b7,相对/绝对位置,OFF--绝对,ON--相对

我现在想让电机一直转,不给STOP 信号,也就是b1不为ON,电机不停

请问该怎么能,

尝试下BFM#25中B12 可变速运行,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可变速不行吧,不过现在改方案了,要求改了,一走一工位,不让他一直走了

楼主:
还有人给的建议是,JOG 模式,刚才实验了    是完全可以的,把这个模式给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