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3):
大家好,今天把一台富士v808cd的触摸屏程序上传了一次,然后又把原程序下载到原来这个屏的时候。下载结束屏幕提示error46内存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呀,程序是刚刚下载的,屏幕还是原先的屏幕,每次下载就报警error46.
请求大家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型号,内存初始化试试。下载前要把原工程文件删除。

楼主:
试过了,都不行,我下载空程序覆盖了,还是不行,谢谢您!

网友B:
注意软件里面触摸屏型号选择一下

网友C:
引用楼主guansky168于2021-06-23 16:20发表的 富士v808cd触摸屏问题 :
大家好,今天把一台富士v808cd的触摸屏程序上传了一次,然后又把原程序下载到原来这个屏的时候。下载结束屏幕提示error46内存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呀,程序是刚刚下载的,屏幕还是原先的屏幕,每次下载就报警error46.
请求大家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ERR46为使用了不存在的地址,你需要检查你的程序中的控件连接的地址设定。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