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因为要求高精度,用J4-B系列伺服电机编码器计米(在线),读取电机实际当前值,精度确实高。但是有一个问题, 实际当前值不能清零,也就是不能循环计数。各位大神有什么高招

网友A:
伺服CR针脚就是清除当前值

网友B:
存储实际的当前值(进给当前值-偏差计数器值)
進給當前值是可以清零的有試過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储实际的当前值(进给当前值-偏差计数器值)
進給當前值是可以清零的有試過沒問題

存储实际的当前值(进给当前值-偏差计数器值),这个方法试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累计数据到达双字最大值时,计数从0开始,这时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负值。

进给当前值怎么清零?

网友B:
當前值更改第一軸Un\G4306    Un\G4307

當前值更改第2軸Un\G4406    Un\G4407

先賦值再啟動點位置命令k90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前值更改第一軸Un\G4306    Un\G4307

當前值更改第2軸Un\G4406    Un\G4407

先賦值再啟動點位置命令k9003

因为轴2 OFF中才能从动(不然会报警),K9003命令试过不行。

楼主:
因为没有接电机电源线  Cd.184 启动就报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