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3):
今天读S7-200程序,一直都是错误的,换数据线,换接口,电脑重启都是这样,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附件: n2.rar (28 K) 下载次数:156

网友A:
应该是ST语言写的,我猜的,前几天遇到过一个SMART 也是如果,只能用ST看,梯形图转换不了,程序本身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T语言写的,我猜的,前几天遇到过一个SMART 也是如果,只能用ST看,梯形图转换不了,程序本身肯定没问题

大师说的对,把他转成STL就能查看了,非要看LAD也不是不可以,STL复制到200smart去转换就行了,能看个大概

网友C:
用指令表写的。。。西门子玩得很熟。。。。

网友D:
STL其实是好的,这是程序员的一种无奈,他也是梯形图写的只是全部复制在一个网络

网友E:
一种认为加密方式而已
zsh340

网友F(2021-12-10):
引用楼主pengyingqian于2021-06-23 20:04发表的 S7-200程序 :
今天读S7-200程序,一直都是错误的,换数据线,换接口,电脑重启都是这样,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用STL方式能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