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和机器人作MODBUSTCP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1-06-23):
1200做客户端通讯请求机械手,我既要读取也要写入,所以配了两个功能块,功能块MB_CLIENT的通讯配置是一样的,Ip是一个,所以出现两个块同时工作另一个就瓦特
,瓦特也不报警,状态字是7006,所以这个块只能配单独的IP吗,那写入写出还要错开,部分写入的变量格式不一样还要转换,好麻烦,有没有简单的做法指导下😃

网友A:
一种不用PLC编程的方案,支持西门子PLC与MODBUS通讯:
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7878796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2765731
资料:

网友B:
1200做modbus TCP通信的不要太多,这么标准的应用为什么还要自己去造轮子?直接对着文档抄不香吗?
自己造轮子就要充分理解Modbus协议和PLC实现modbus的功能块,其实西门子别的不行,文档写的是真详细,LZ绝对是没有把文档从头到尾过一遍,否则这种简单的轮子自己造也就造了.

网友C:
直接把PLC当做服务器,直接预留100个uint的地址,读取写入只不过分分钟的事情而已
分配出来的uint地址可以让机器人写入,也可以给PLC写入的,双方都可以相互写入和读取,不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