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20GOT-BBD5-K-C 背光怎么到设定时间不自动关

楼主(2021-06-24):
F920GOT-BBD5-K-C 背光怎么到设定时间不自动关

楼主:
0参数不可设置

网友A(2023-06-08):
请教楼上各位,可有此屏的的软件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B:
fx pcs du/win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上各位,可有此屏的的软件可以提供一下吗?
软件家园内有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好像这个软件在XP下才能用,

网友E:
接6楼,这软件需要32位系统,如图,win7 32位或者XP都可以

网友A:
谢谢楼上各位!!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