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4):
一直以來都是使用三菱PLC(Q、CC-LINK...),也比較熟悉最近因工作需要開始接觸 西門子 S7-1200 與 西門子人機、通訊模組、類比模組想請教要如何比較能快速入門目前使用博圖V16的編輯軟體,慢慢在模索中介面操作還是不太習慣,編寫方式也還在習慣中對於剛接觸西門子的,有何建議可以提供的嗎?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您好
不知您原来用GX Works2 - 3  或者更早的版本,有没有经常性使用标签化编程?
如果使用标签化编程 + 结构体,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否则需要慢慢适应了,没有捷径。

给您推荐一本书:SIMATIC S7-1500与TIA博图软件使用指南

另外,下面最显著的特征了,其它的就是各家总线以及各种函数调用,无太大差别。
西门子对ST(SCL)编程比较友好,编译的程序量总体不会太大(步数少)
三菱对ST(SCL)编译程序量相对西门子有所增加(步数多)

西门子最小单位为:字节
西门子的字以及双字排序是反的(Motolora): 从左到右,低字节往高字节排列

三菱最小单位为:字
三菱的字以及双字排序是(Inter): 从右往左, 低字往高字排列

希望能帮助到您。

楼主:
感謝說明,目前先從B站找資源學習,了解。我是習慣用GW2通常都用一般的階梯圖而己,沒使用ST或是標簽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2022-02-07):
  • 下载积分:+5(ajunn) 非常感谢,有我需要的15 ..
    想飞的鱼

网友C:
    没啥区别,看一下组态就可以了。反正我自己是三菱跟西门子无缝连接,个人感觉除了组态不一样之外其他的都一样。1200/1500
    想飞的鱼

网友C:
    建议看完组态找一个例程看一下就会了。
    想飞的鱼

网友C:
    高版本的博图可以打开低版本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