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蠕动

楼主(2021-06-25):
汇川伺服位置模式出现不定时蠕动,
每次出现时都是从零位动作时蠕动。
关机重启搜原点后又可以工作。
ISP 620
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干扰

网友B:
应该是原点没有自动归位。总体来看,驱动器有问题或者没有设置好的可能性大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C:
干扰问题

网友D:
设备多少年了?

楼主:
三年了,出现蠕动后一直走,顶到梁报ER630。
中午下班换电机,还是一样不定时蠕动(蠕动时驱动器不报警)

网友E:
干扰
好好赚钱

网友F:
汇川垃圾
q群技术交流 103-33-94-983
专业接非标项目,欧姆龙,倍福中大型,小型不限PLC品牌
点位数量1000个以下算小型,1K-5K中型。大于5K大型
涉及复杂算法、运动控制另算

网友G:
应该是干扰问题,我就遇到过。松下A6伺服受到变频器干扰!在变频器前面加个输入电抗器吧,以及在伺服的供电前段加个滤波器

网友H:
学习前辈经验来了,大家不要喷。工控小白

网友I:
应该是干扰问题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J:
对比伺服驱动器接收脉冲情况和PLC当前值,就能辨别是硬件或软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