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单轴控制功能块 版主能申个精嘛!

楼主(2021-06-25):
自己做的单轴控制功能块 调用修改硬件I/O即可使用,有手动正转,手动反转 回原点 多段定位(变址实现),段数、距离、频率都可以设定,每段完成延时2S,当前段数等于设定段数再延时2S自动回原点,带注释,多轴控制时多次调用即可。
描述:多段定位
下载积分:+2(陈谋我是你爸)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cxy101355941)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放牛人)
下载积分:+1(swdt2008)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加勒比海带)
下载积分:+2(昆山小夏)
下载积分:+10(guochunyi) 感谢分享!

网友A:
加分表扬
个人感觉,思路很好,细节上可再改进一下。
比如:
在FB内部,正转限位不要用标签,直接用M8344。同理,反转限位直接用M8343。
正反转手动用PLSV来代替DRVI会好些,并且最好可以设置手动速度
因要此功能块要控制X Y Z 3个轴,不便在FB使用绝对地址,谢谢指正

网友B:
学习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想多问一句,有没有实际操作应用过,效果怎样?
测试过没问题,才传上来的。

网友D(2021-08-13):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E(2021-12-28):
感谢老铁
njlh123

网友F:
感应经验分享!

网友G:
感謝大大,真得很好

网友H: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I(2022-03-18):
签名个鬼

网友J:
好东西,需要仔细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K:
三菱的可以这样用嘛?没试过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台达写功能块,把脉冲和方向写成变量不行,会报错!所以我写三菱的轴控制都是值写逻辑在功能块里面,然后在MAIN程序当中再写定位动作!要是真的可以像你程序这样用的话,那倒是简单一些,一个轴直接调用一个块了

网友K:
还有一点,程序里面很多只是在功能块内部用的,直接用var就行了,不用把它开放出来的,其实

网友L(2023-06-06):
we'r't'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