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模拟量编程实质

楼主(2021-06-25):
模拟量编程实际上是不是比例缩放?

网友A:
一般都是线性关系
可以理解为y=kx+b的直线方程吗

网友A:
对的 就是标准的直线方程

网友B:
4-20ma 或者0-10V之类的对应你的物理量量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4-20MA 4就是代表被测量0, 20就是代表被测量的最高值,比y=kx+b这个方程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