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5):
求助各位大神,确实是遇到这样一个怪现象,MR-JE-40C的伺服驱动器,电机是HG-KN43J-S100,电机带的是一个水平负载,整机都断电的情况下,推不动设备,但是把驱动器上面的CN2口的电机线拔下来就可以推动设备?   不知道有谁可否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正常现象,不是推不动,而是很吃力,伺服都是这样的,电机断电后就变成发电机了。

网友B:
CN2是编码器插头。

正常连接的时候,如果伺服有了使能信号。那电机是有一个扭矩的。位置控制他会坚守自己的位置。如果遇到外力,它会用竭尽自己的力量去抗争。

你把CN2拨掉后,闭环不存在了,反馈没有了。所以它无力抗争。并且这个时候应该会报警,比如AL16.3,这时抗争力也没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按道理是讲不通,我表述不对不是CN2口,是电机电缆线口,整机都断电了还是推不动,这个驱动器断电了还能使能住电机,就这一点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不是推不动,而是很吃力,伺服都是这样的,电机断电后就变成发电机了。

是确实推不动,但是把电机线取下来以后就轻松可以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2是编码器插头。

正常连接的时候,如果伺服有了使能信号。那电机是有一个扭矩的。位置控制他会坚守自己的位置。如果遇到外力,它会用竭尽自己的力量去抗争。

你把CN2拨掉后,闭环不存在了,反馈没有了。所以它无力抗争。并且这个时候应该会报警,比如AL16.3,这时抗争力也没了。

电源连接器(CNP1) 连接输入电源、内置再生电阻器、再生选件及伺服电机。

网友B:
如果是电源线,那可能就是发电状态的情况吧。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因有一种设原点的方式就是推到位置设为原点,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推不动,原点都没得设了。目前就这个情况确实有些不理解,所以求指点,求解惑。

网友C:
我这里的机器,步进马达。关电后,推动滑台。原点感应器会变亮,推得越快感应器灯亮得更明显。

网友D:
通电中,servo off应该就能推动

网友E:
伺服驱动器不通电时,如果马达线接了驱动器,驱动器内部是把马达线短接的,推动电机起发电机作用,会有阻力,一旦驱动器通电(电机马达线不在短接)没有使能的时候,电机轴很自由没有任何阻力,我亲自试过,猜测三菱电机故意设计的,不知道电机转子是不是永磁体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有一种设原点的方式就是推到位置设为原点,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推不动,原点都没得设了。目前就这个情况确实有些不理解,所以求指点,求解惑。

你要是真想搞明白的话去找两台四线制步进电机,第一个实验把四根线连在一起,电机基本上也转不动。第二个实验把第一台的四根线颜色对颜色和第二台电机接上,转动第一台电机,会发现第二台电机也会跟着旋转,原理的话可以去查询一些电机相关的说明书,我就不赘述了

网友G:
CN2接口是电机编码器接口,伺服待机状态轴是不停来回微转以保持位置不变,你去转他偏差计数器就会变大,他会逆向旋转直到偏差计数器为零,就是通过CN2来反馈电机编码器数据给驱动器,拔掉后驱动器就不知道电机编码器转了,不会给反向力矩保持位置,可以试试断开伺服ON。 和电机发电没有任何关系。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楼主:
整个机器的电都断掉了也不能动。只有把伺服驱动器上面的电机线拔掉才能动。控制运行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