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5):
第一次遇到用伺服做调速运动,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得办法
机械是一个垂直得丝杆滑台
第一步:在零点开始快速上升到设定得位置(比如说500mm)
第二步:延时1秒,开始下降到设定位置(比如说下降200mm),等于说:行程是200mm,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比如说:5秒钟走完200mm)这5秒内 速度:设定得一个加速斜率,从基底频率(0或者设定得某个值),逐步递增到设定频率(设定得某个值),在规定得时间内(也就是说5秒内),走完距离,速度也达到预定速度。
第三步:执行完上一步,频率斜率下降到一个(设定得某个速度),之后。保持当前速度运行2秒得样子。
第四步‘;运行完上一步,直接回零。

难点:运行第二步与第三步得时候,不能停顿。也就是说伺服一直在转,改变得只要速度和时间。

望前辈们,指点迷津!!
定感激不尽
一名工控人

网友A:
你说的是加减速时间吧?

楼主:
只调整加减速时间 达不到预定得效果。PLC用的是信捷XD5系列
一名工控人

网友B:
简单的,经过计算就好,前提是你的控制模块有变速功能,比如三菱的QD75.QD77模块,都支持在运行中变速,第一步直接定位500没问题,第二步复杂点,先以初始速度定位,然后间隔2S或者多少时间变速,多次变速加到指定速度就行,然后再减速也一样的,变速降低速度即可,你只需要计算什么时候变速,经过几次变速,变速多少就好。

网友C:
这个有意思,留个标记

动态修改频率?

网友D:
我觉得也是加减速时间问题,运行过程改变速度伺服跟PLC不一定支持

网友E:
台达伺服的PR模式
支持速度/位置/加减速 动态修改
前后两段命令 可选择定速或定位命令
可参考=>PR模式-如何中途改变 速度/位置

楼主的应用,
第一步:绝对定位命令,到座标=500处,延迟1秒,自动下一段命令
第二步:选速度命令,
    可指定加速时间与速度,
    设定延迟时间到达后,自动接下段命令
第三步:也是速度命令,
    可指定加速时间与速度,
    设定延迟时间到达后,自动接下段命
第四步:绝对定位命令,回到座标=0处
  • 下载积分:+1(m2006410) 谢大佬讲解

网友F:
    没电专业水准,还真治不了你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G:
    信捷的可以啊,改变运动频率和加减速时间就可以啊

网友H:
    延时1秒不就是停顿吗,这个很简单的,用步进电机,驱动卡,或者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还有plc这个看你选型了
    QQ:389097681

网友I:
    加减速就能完成,每一段路程动作前,把新的加减速时间写入就好了。

网友J:
    你怕是对曲线有什么无解啊

网友K:
这个怕是不属于曲线运动吧?

网友L:
5秒走多少距离完全计算出来,你根据值变化运行频率不就好了嘛

网友M:
大概能理解,如果是三菱5u的plc,你选40ss光纤模块定位,用里面的轨迹功能,就是中间不停顿,速度加速度用参数改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