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6):
开关电源输入端写的是 6A/230VAC,   输出端写的是 18.8A/24V.  想问下 我空开选多大电流的, 是6*1.5,  还是18.8*1.5?

网友A:
挂在SE-450-24    24V DC 电器负载电流,小于 等于额定18.8A 内使用。
两台要分开回路
工控肥仔

网友B:
输入端空开按大于6A  ,输出端空开按大于18.8A
谢谢您, 那么请问如果是2台开关电源呢, 是用1个大于6A的空开,  还是用一个大于12A的空开?
zsh340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入端写的是 6A/230VAC,输入空开按这个电流选型。
谢谢您, 那么请问如果是2台开关电源呢, 是用1个大于6A的空开,  还是用一个大于12A的空开?

网友D:
需要保留一些余量比较好

网友E:
空开是装在输入端?若装输入端,选择10A空开即可;若是输出端装空开,那么要选25A空开
谢谢您, 那么请问如果是2台开关电源呢, 是用1个大于6A的空开,  还是用一个大于12A的空开?
好好赚钱

楼主:
又或者的伺服驱动器,  我看一个汇川的400W的伺服驱动器, 上面要求的额定输入电流是4A。    我看他们的说明书是选6A的断路器,  但是如果是2台以上的400W驱动器呢,  直接乘以数量吗,  那这样会不会浪费。 因为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空开的选型都是直接用  电流I=功率P/电压U.  的方式来计算的,   也是就是单相220V  ,1kw 的话,电流也就5A的样子。  之前的设备都是这样用的,  也用了好几年, 也没有出啥问题。

网友F:
一般是输入装空开  输出装保险吧。输入空开根据输入电流来。输出端跟你接的负载来。

楼主:
如果按驱动器的额定电流来算,  10台 400W,  就需要 10*4=40A. 。 如果按照功率来算, 总共4KW, 1kw是5A,  那么只要20A就可以了。   直接翻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