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6):
最近在做一个伺服系统,采用FX3U-80MT的PLC,伺服马达转动读取一个位置后(D8340里面有值)(如40000),关掉电源重新开机,在伺服里面读取的位置就不是(40000)了,而且马达传的圈数越多,偏差越大,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原因,
但假如马达不转动(假如位置40000),关掉PLC电源重新启动,位置还是能正常读取,还是40000,在这里请问有那些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有那些做过绝对值控制系统,在此请教了。
路在脚下

楼主:
后面找不出原因,后将绝对值的伺服系统直接设参数当增量式使用,发现每次定位的位置都有很大的偏差,如  (找过原点后  用DDRVA指令运动1000个脉冲   监控D8340里面的值是1000,在用DDRVA指令运动到0,D8340里面的值是到0了,但是机器实际位置已经到的-100的位置上,在用DDRVA指令运动1000个脉冲   监控D8340里面的值是1000,但是机器实际位置已经到的800的位置上,)运动越多偏差越大

机构检查了很多遍,确定没问题

求解。
路在脚下

网友A:
引用楼主爱你3.6克于2021-06-26 20:27发表的 关于绝对值的系统 :
最近在做一个伺服系统,采用FX3U-80MT的PLC,伺服马达转动读取一个位置后(D8340里面有值)(如40000),关掉电源重新开机,在伺服里面读取的位置就不是(40000)了,而且马达传的圈数越多,偏差越大,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原因,
但假如马达不转动(假如位置40000),关掉PLC电源重新启动,位置还是能正常读取,还是40000,在这里请问有那些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有那些做过绝对值控制系统,在此请教了。

什么牌子伺服? 早几天我用汇川也遇到这个问题,汇川说增益没有调好,有抖动,后面做的增量在用
三菱J3的伺服

网友B:
三菱的伺服除了用DABS指令外,还是加伺服电池,驱动器设为绝对值系统。
这些都设定了 ,没有问题

网友C:
我的回复居然被吞了…………
高手  怎么解决的  求解啊

网友D:
看看哪个值和实际位置是吻合的就可以了  伺服 OFF后肯定位置会变化的
就是不吻合    吻合的话  就没问题了

网友E:
以伺服ABS的值为主就对了
怎么以ABS的值为主,我发脉冲D8340里面就一定会变,但是伺服和PLC里面的值就不一样了

网友F:
是不是电机和驱动器不匹配?
绝对匹配的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G:
是不是40000无所谓,是绝对值得话以读取得数值为准就行了
但是每次关机后读取的值   和我关机前8340里面的值不一样,偏差还很大

网友H:
电子齿轮比设对了不
设定的 是1000个脉冲转一圈,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绝对值编码器?
对的

网友J:
各位兄台要不试试我们超川伺服电机,日系绝对值,质量可靠,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解答问题,有问题解决不了全额退款。
伺服电机、PLC、触摸屏、电源开关、滑台模组、气缸~ 18068092329

网友K:
你要这样想:你的电机要是断电后,动了,编码器数值是会变的,但是你的D8340是不会变的。所以,要以你上电的编码器数值为准,再走回去准不准?另外讨论。
我是带刹车的电机,我确保电机没有动,,抛开数据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重复定位不准的问题,只要重复定位准,其他的问题就忽略不计了。
加油!

楼主:
地点苏州,如果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  可以过来处理。  不管用何种方式解决重复定位精度不准的问题, 我个人付2000元的费用。(不能换电机)
路在脚下

网友L:
断掉PLC与伺服,直接看伺服里的绝对位置停电前和再上电后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没有变化,我感觉是我PLC发送的脉冲值被伺服驱动器放大了一样   是有倍速在里面的一样   但是驱动器里面的倍率我都设定了1

网友M:
应该先确认伺服驱动器接收的脉波数与PLC发送的脉波数是否一致
伺服接收的脉冲和PLC的发送的脉冲是一样的

网友N:
关注,听过伺服少走的多,多走的第一次

楼主你从伺服读回来的是哪个值?指令脉冲啥的吗?

网友O:
可不可能断电瞬间刹车未抱死,马达动了?

网友P:
看LZ是想彻底解决问题还是直接药到病除~

彻底解决问题基本上就意味着换个思路重新来一遍,最终总是能找到问题的症结的.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使用方法问题,有的地方过于理想化了.现实物理环境存在误差是很正常的,处理掉就可以了.

药到病除就简单多了,首先确认系统一致性好不好,只要一致性好,那你这就是一个逻辑位移和物理位移存在比例关系的问题,直接做个系数转换就行了,常规的就是PLC给他10000个脉冲,现场测量跑了多少,然后得到换算后的系数放到系统中去用就完事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后面找不出原因,后将绝对值的伺服系统直接设参数当增量式使用,发现每次定位的位置都有很大的偏差,如  (找过原点后  用DDRVA指令运动1000个脉冲   监控D8340里面的值是1000,在用DDRVA指令运动到0,D8340里面的值是到0了,但是机器实际位置已经到的-100的位置上,在用DDRVA指令运动1000个脉冲   监控D8340里面的值是1000,但是机器实际位置已经到的800的位置上,)运动越多偏差越大

机构检查了很多遍,确定没问题

表述有点没看懂,是反向多走,正向少走吗?后面那句“1000是脉冲,800是什么,”

网友Q:
什么牌子的伺服,可以看看伺服的监控那里,看看反馈的脉冲是多少,不要只看接收脉冲

网友R:
你这个现象先看看编码器是不是单圈绝对值的,如果是单圈的在断电只可以转半圈,如果超过一圈上电在显示就不对。多了解一些产品原理,不要小看编码器,复杂繁琐,多摩川协议、SSI协议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