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有欧姆龙CP1H UCB数据线驱动,谢谢!

楼主(2021-06-26):
哪个有欧姆龙CP1H UCB数据线驱动,谢谢!

网友A:
自己找到软件的安装目录,把查找驱动文件夹指向即可

网友B: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可以自动安装的

网友C:
cxone安装的时候都有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2021-08-21):
C:\Program Files (x86)\OMRON\D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