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7):
最后那个2什么意思?有没有文档详细介绍

网友A:
窗口的模态
OpenSubWnd(参数1, 参数2, 参数3, 参数4, 参数5, 参数6)

函数意义: 显示子窗口

返 回 值: 字符串,恒等于“”

参 数 值:
参数1,用户窗口名
参数2,整数,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X坐标iLeft
参数3,整数,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Y坐标iTop
参数4,整数,打开子窗口的宽度iWidth
参数5,整数,打开子窗口的高度iHeight
参数6,整数,打开子窗口的类型

0位:是否模态模式打开,使用此功能,须通过调用CloseSubWnd或CloseAllSubWnd来关闭此子窗口,子窗口外的构件对鼠标操作不响应

1位:是否菜单模式打开,使用此功能,一旦在子窗口之外鼠标按下,则子窗口关闭

2位: 是否显示水平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水平滚动条(不支持)

3位:是否垂直显示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垂直滚动条(不支持)

4位:是否显示边框,选择此功能,在子窗口周围显示细黑线边框

5位:是否自动跟踪显示子窗口,选择此功能,在当前鼠标位置上显示子窗口。选用此功能则忽略iLeft,iTop的值。如果鼠标在系统窗口内部且当前鼠标位置下无法完整的显示子窗口,则子窗口会自动调整位置使其显示完整。同理当鼠标在系统窗口外部时,子窗口也会自动调整位置显示在窗口内部并显示完整

6位:是否自动调整子窗口的宽度和高度为缺省值,使用此功能则忽略iWidth和iHeight的值

实     例:
(1)!OpenSubWnd(窗口1,0,0,400,200,1)在位置(0,0)打开大小为400*200,子窗口名为“窗口1”的模态子窗口
(2)!OpenSubWnd(窗口1,0,0,400,200,2)
在位置(0,0)打开大小为400*200,子窗口名为“窗口1”的菜单子窗口
(3)!OpenSubWnd(窗口1,0,0,400,200,34)在位置(0,0)打开大小为400*200,子窗口名为“窗口1”的菜单子窗口,并自动跟随鼠标显示

注意事项:
(1)子窗口打开方式既不是模态模式也不是菜单模式时,鼠标在子窗口
外按下不会关闭子窗口且窗口外的构件会响应鼠标操作
(2)当多个子窗口被打开,且最后一个打开的子窗口为模态模式时,则该子窗口外所有鼠标操作不响应
(3)当多个子窗口被打开,即使这些子窗口中存在模态模式打开的子窗口,但只要最后一个打开的子窗口为菜单模式,则该子窗口内部和外部都会响应鼠标操作
(4)子窗口的关闭:当前标准窗口关闭则所有子窗口全部关闭使用CloseSubWnd,参数为子窗口名,只关闭当前标准窗口下所有窗口名为该子窗口名的子窗口使用CloseAllSubWnd,关闭当前标准窗口下的所有子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的模态
OpenSubWnd(参数1, 参数2, 参数3, 参数4, 参数5, 参数6)

函数意义: 显示子窗口

哪里有学习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学习资料

帮助里都有的,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