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or 指令使用

楼主(2021-06-27):
请教关于for 指令,如何使用for 来循环 执行 D0 D2 D4 D6 D8 这5个位置定位???

网友A:
for指令只能够处理一个扫描周期内的数据处理,对于定位动作需要使用变址Z来控制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变址呢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A:
是不是要这种效果?
下载积分:+1(宇文芳)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