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7):
现在需要用三菱替换以前信捷PLC 信捷的STOP指令三菱又没有,用rst可以替代吗,

网友A:
引用楼主gk1688于2021-06-27 17:32发表的 信捷PLC程序中的stop Y1三菱PLC如何替代这个指令 :
现在需要用三菱替换以前信捷PLC 信捷的STOP指令三菱又没有,用rst可以替代吗,

如何 stop y1 是定位的在三菱里不用这样 处理!!!停止定位指令使能就可以了

网友B:
1、定位指令条件OFF,2、相应的脉冲输出禁止寄存器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