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7):
刚开始学西门子,很多东西不懂,有些东西编着编着就不见了。如图
请大师们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看起来像smart

网友B:
模拟量输入的库文件
自己写程序也是一样的
数据转换而已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我的问题是:SM0.0不见了。本来输入一个触点就会有个快选项可以选择Always on SM0.0的。我的不知道怎么不见这个选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SM0.0不见了。本来输入一个触点就会有个快选项可以选择Always on SM0.0的。我的不知道怎么不见这个选项了。

可能是你无意中删除了系统符号,你自己手动添加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复位系统符号,我没有试过

楼主:
弄明白了,是多了一个系统符号表。相当于复制了一个。所以编译不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