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配置1500系列IO模块与选择ET200SP

楼主(2021-06-27):
一直在用1200系列PLC,现在需要用1500PLC,因为没有用过,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请教一下大神,问题1:我是选择1500的IO扩展模块划算还是选择ET200SP 下挂IO划算呢?问题2:如果选择ET200SP,这个远程IO与1500之间走PN通信硬件都需要配置什么东西呢,好像有底座什么的,目前不是很清楚?提前感谢!!

网友A:
1.这个问题取决于你的用量,如果用量大ET200SP划算,3-5块差别不大,毕竟你要额外配个耦合器
2.这个是有底座【给模块供电和接线】。
他们订货分浅色与深色,说的直白的就是白色与灰色。
白色底座电源时独立的[各个模块之间不相连],灰色从紧挨着前一块取电,不需要接电源【仅需要接I/Q】
谢谢你!
下载积分:+1(yzf568)

网友B:
这是我正在调试的项目,走PN很方便
这得多少IO点啊?

网友C:
1200 1500 smart200一样可挂ET200所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