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 GX WORKS2

楼主(2021-06-28):
第一次用 GX WORKS2 打开软件提示报错如图,

网友A:
重装软件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c盘空间弄大点试试
不过大部分可能是系统问题了。 原因很难找到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感谢大家,已处理,是360杀毒软件原因导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已处理,是360杀毒软件原因导致。
是360啥原因引起的呀,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D:
不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