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4ad-gh模块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1-06-28):
q64ad-gh模块有人用过吗?我想读模块CH1的参数,读不出来,资料的英文,看不懂,求助
直接读D100/D102/D200/D202的值都是为0

楼主:
我采集电压信号,不是正极接正,负极接负吗?

网友A:
接线是接V+ 和 V-
程序没有问题
你下载程序的时候,有没有把智能功能模块那打勾?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有的,就跟Q68ADV一样使用,在CH1接0-5V直流电压,采集的数值都为0

网友A:
模块RUN灯亮吗?
还可以监视一下模块的缓存有没数值。如果所有缓存都没数值,那就是和模块没连接上。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模块装在0号插槽,缓存区有数值,是不是Q64AD-GH不能直接用D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