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屏的问题

楼主(2021-06-28):
为啥三菱的屏要使用点阵字体 颗粒感太强烈了
轮廓字体 位置和屏上实际显示效果差好大
还有一个祖传的数字键盘 居然没有数值范围显示
数字没办法做到平滑显示 不支持选择字体 不支持轮廓

网友A:
你你可以改成别的字体的啊
下载积分:+1(yerong)
加油!

网友B:
字体可以选择的,有高质量字体的。大小也是可以调的。
下载积分:+1(yerong)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习惯就好了,使用多了就习惯了
QQ:389097681

网友D:
习惯了就好了,三菱软件里看是比较粗糙一点的,把画面下到屏里就感觉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