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8):
JE-A三菱 走脉冲+方向
做1米长往复运动,每次循环后,累计接收脉冲会增加总距离脉冲数的千分之一,每次趋势基本相同,导致整体会往一边慢慢的跑偏,约一次一MM
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A:
PA13设置好。
  • 下载积分:+3(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加油!

网友B:
    PA13设置成0301
  •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是好人!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多谢,去试试,试完回复。

网友C:
    1、PA09上调一些根据脉冲口频率设置PA13左侧第二位。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D:
    往一邊慢慢跑偏應該是線路沒鎖緊導致

网友E:
    忽略了机械磨损,这种意义上是可以叫闭环控制,但是严格讲只是半闭环,如果真想做到百分百精准,我建议加个光栅尺。这样可以弥补不足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手起刀落,参数一改立马解决问题,一个脉冲也不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一邊慢慢跑偏應該是線路沒鎖緊導致

    这次不是这个问题,监控到脉冲丢失了,肯定是伺服走位有问题,优先解决,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往这方向考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忽略了机械磨损,这种意义上是可以叫闭环控制,但是严格讲只是半闭环,如果真想做到百分百精准,我建议加个光栅尺。这样可以弥补不足的。

    机械磨损,应该是定位精度会有误差,但是往一边跑理论上应该不大会,个人理解,非常感谢。

网友F:
    PA13 PLC脉冲500K以下

网友G:
    改参数治标不治本,作为过来人告诉你,你的脉冲接线肯定没有按照手册接,必须和手册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