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问题

楼主(2021-06-28):
请教下 在通电情况下如何通过万用表测量ai ao di do 是否短路

网友A:
20mA 直流电流档,可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串到线路中

网友B:
是检查PLC内部短路还是外部短路
PLC是无源的 采用外部供电现在电源无法关闭 需要带电检查正负两根线(即使电源也是信号)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