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8):
各位,我今天晚上写了个简易的程序,为什么 C0得电以后 复位不了 M0  ?

网友A:
引用楼主米哥他爸于2021-06-28 22:47发表的 定时重复启动 :
各位,我今天晚上写了个简易的程序,为什么 C0得电以后 复位不了 M0  ?

你这个程序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T1没有接通条件,C0触发条件又不够,RSTM0,C0这点更加不允许这样,自己还得好好琢磨琢磨
T0 接通了,T1到达时间后不也接通了吗?

网友A:
按照你的思维给你一个你能看懂的程序参考,X0按下,计时器工作,Y0重复动作,C0计数直到完成设定数值,M0复位,电路停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X0不是常闭,C0计数3次就会复位M0,如果X0是常闭状态需要用个上升沿。

他这个程序是没法完成的

网友A:
习惯用其他指令就没问题,初学PLC都会去走逻辑
刚开始,只能按照学会的指令来,估计等后期会好点!

网友C:
T1计时时间到达后,当期扫描周期内T1常开触点并未接通,而是在下一个扫描周期中接通;
然而下一个扫描周期 的T1常闭点会使T0线圈断开,T0的常开触点又断开了T1。这个扫描周期内T1常开触点反而是立即刷新为断开的了,所以T1常开触点无法闭合,C0无法计数。

需要把 LD T0   OUT T1 K50这段移到程序最后一段。
感谢版主释疑,我一直以为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T1 就会得电。但是我模拟了,C0能计数,只是 从 0  1   2   3  4   0   1   2  3   4这样一直重复下去,所以我后面加了个 复位 M0,但是复位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1计时时间到达后,当期扫描周期内T1常开触点并未接通,而是在下一个扫描周期中接通;
然而下一个扫描周期 的T1常闭点会使T0线圈断开,T0的常开触点又断开了T1。这个扫描周期内T1常开触点反而是立即刷新为断开的了,所以T1常开触点无法闭合,C0无法计数。

需要把 LD T0   OUT T1 K50这段移到程序最后一段。

谢版主,我在想楼主是要y0重复输出动作
是的,本意是  电机  得电 10 s   然后停 5s   然后再得电,再停,这样重复5次 电机停止!

网友A:
干工控的过程就是脑神经,又有意思又烧脑子,还要拼命往里钻,钻进去一看前面都是刀山火海,荆棘满路
是的呀,好多 想补明白,为啥会这样,为啥会那样!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干工控的过程就是脑神经,又有意思又烧脑子,还要拼命往里钻,钻进去一看前面都是刀山火海,荆棘满路

楼主,你那个用了LD X0没有释放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的,刚开始往往会卡在一些想不到的地方,就像自己手上已经拿了铅笔忘记放回去却一直在找那只铅笔,走入了一个没有结果的循环,如果这只铅笔是绑在哪里的你就拿不走,放回去了也就释疑了,那么结果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多加练习,当你用到更多指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更多新天地,疑惑也就一步一步解开啦,加油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平常浏览浏览 论坛,有些疑问在论坛里面不仅解开了,而且还会收获其他东西!谢谢 好心的 前辈们!

网友D:
你把RST C0去掉试试

网友E(2021-12-01):
我照着楼主的模拟了,是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