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动缸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2021-06-29):
伺服电动缸有什么好的推荐
行程10CM
推力2吨
响应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A:
电动缸都是工厂订制的,苏州这边有很多做电动缸的厂家,响应速度是跟伺服电机有关,我们超川伺服就很不错,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伺服电机、PLC、触摸屏、电源开关、滑台模组、气缸~ 18068092329

网友B:
IAI、骑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