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9):
1.有源和无源,我个人结合百度搜来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大佬给看看
有源,就是传感器接了24V,传感器输出模拟量,单独一根线,然后和负极共用一根线

无源,就是把传感器两根线串入回路

是这样理解吗?

2.隔离栅的接线问题,隔离栅24VDC供电,可接有源,可接无源,然后OUT输出到PLC的模拟量输入,对吧,1和2之间有24V输出

我现在有个产品,我把产品接入1和2,然后,OUT没有输出,
我试着不接入隔离栅,直接按照我理解的无源解法,串入电流表,还是没有信号,不串入电流表,接入smart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一直闪红灯。
我不确定产品1是什么接法,产品是客户从国外自己拿回来,没有代理商,没有技术。一开始我接的1和2,然后PLC模拟量模块闪红灯,我就换成2和3,不闪红灯了
另外一个产品2,确定是无源接法,可我接上去,PLC就闪红灯,拔掉就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接产品2的前提下,PLC模拟量模块闪红灯了,也就是一开始好好的,现在闪红灯了。我再怎么调换产品1接入隔离栅的线,都不行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1.OK;
2.既然可只接1&2,说明是2线的传感器?2线肯定无源,无源则接2&3;1&2是电源啊,;
3.PLC模块闪红灯, 看一下是因电源问题还是超限问题导致的?还是硬件故障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K;
2.既然可只接1&2,说明是2线的传感器?2线肯定无源,无源则接2&3;1&2是电源啊,;
3.PLC模块闪红灯, 看一下是因电源问题还是超限问题导致的?还是硬件故障导致的?

版主

是不是1和2接两线制,因为1和2直接往外输出电压。
2和3接有源传感器,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1和2接有源传感器,要接外部电源。2和3接无源传感器,不用外接电源,接两线式传感器
  • 下载积分:+1(湛蓝小尔)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