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9):
描述:图片
PLC长时间不通电,通电时POWER灯狂闪,打开看到电源板芯片一角烧了,要是把电源包括继电器板都更换,主板不换程序不会丢失吧

网友A:
不换主板,程序不丢。

并且3GA没有电池,所以更不用担心。

但如果时间太长了,就很难说了。

所以建议尽快修好,通电读程序。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平时不备份程序吗?程序大概率是丢失的,这个掉电保护没你想象中的时间长。

网友C:
主要CPU没换就保得住,别问我为啥知道

网友D:
加密的没得备份程序

网友E:
3GA不是电池保存程序的,但是断电太久,程序会丢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GA不是电池保存程序的,但是断电太久,程序会丢失的。。。

既然不是电池保存的,为啥时间长了就会丢失呢?这个是什么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不是电池保存的,为啥时间长了就会丢失呢?这个是什么道理?

内置电池啊

网友F:
不會掉程序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zsh340

网友G:
95年就开始在非标机上用三菱FX,FX0,FX1S FX1N ,FX2N,FX3U就没有烧坏过(楼主说板子的某IC烧坏了,很有可能是高仿品),只有一次客户在维修时电工接了380V差点把PLC电源烧了,还好发现得及时断电了。FX3GA内置的超级电容,没有电池。真如楼上说的,只要不动CPU那块板,程序都还会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95年就开始在非标机上用三菱FX,FX0,FX1S FX1N ,FX2N,FX3U就没有烧坏过(楼主说板子的某IC烧坏了,很有可能是高仿品),只有一次客户在维修时电工接了380V差点把PLC电源烧了,还好发现得及时断电了。FX3GA内置的超级电容,没有电池。真如楼上说的,只要不动CPU那块板,程序都还会在。

超级电容就是这个吧,断电一年多了,不会丢程序?买个旧电源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