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西门子PLC数据类型与DB块功能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6-30):
铁子们,西门子的PLC数据类型与DB块功能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OB,DB,FB是有区别的

网友B:
数据类型和DB块完全是俩回事啊
数据类型代表数据种类, DB块是存储区,里面可以定义很多不同数据类型的变量,调用,监控都比不用DB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