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30):
输出可以做/10处理,但是输入不能。
要怎么才能实现小数点输入呢?

网友A:
显示小数点的意思吗?设备窗口选中设备,选泽需要偏移小数点的变量,工程换算就可以了。
先有鸡

网友A:
选中变量后有个通道处理,然后有个工程换算
先有鸡

楼主:
显示可以显示小数点,但是输入不行
引用 网友A:
显示小数点的意思吗?设备窗口选中设备,选泽需要偏移小数点的变量,工程换算就可以了。

楼主:
昆仑通态的通道处理在哪里呢
引用 网友A:
选中变量后有个通道处理,然后有个工程换算

网友B:
选中变量后右边有个选项是通道处理设置,然后选择第⑤个工程转换就行了

网友C:
用不惯此品牌!!个人感觉没人性化!

楼主:
搞定 感谢
引用 网友B:
选中变量后右边有个选项是通道处理设置,然后选择第⑤个工程转换就行了

楼主:
目前用得最顺手的就是繁易的触摸屏了
引用 网友C:
用不惯此品牌!!个人感觉没人性化!

网友D:
个人觉得昆仑的挺好用的,尤其是脚本 很简单

网友E:
选中变量后有个通道处理,然后有个工程换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不惯此品牌!!个人感觉没人性化!

能熟练使用导入导出后 你会觉得真香

网友F:
真小数的话直接用浮点数不行吗

楼主:
可是报警变量导出的内容太复杂了,操作难度好大
引用 网友E:
能熟练使用导入导出后 你会觉得真香

网友G:
实时数据的对象属性里有没有设置小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