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台达伺服怎么选型?

楼主(2021-06-30):
有个项目,用的科尔摩根的伺服,老板要换成台达的
PLC为西门子ET200SP 走路由器与伺服器动器通迅,哪型合适?

网友A:
根据通讯协议选不就得啦!!你那PLC支持什么协议就选什么协议的伺服就OK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协议都定好了 直接选带这个协议的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就打电话给代理商 再不行就400

网友C:
你跟老板说用台金的,所有的技术问题我们直接帮你搞定。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跟老板说用台金的,所有的技术问题我们直接帮你搞定。
支持PROFINET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