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30):
         请问各位大神, 3U,AC电源自带的24V电源带30W的触摸屏,有没有问题,??

       他自身的这个24V可带多少W

网友A:
30W的话,一定得买个开关电源吧。

FX3U-48MR总共整机消耗才40W,CPU要用电,输入输出要用电,再给你24V供,哪有这样多。

还有你这是什么屏啊,这样耗电,三菱GS2110十寸屏也只有7.6W。

一般7.6W的我们都是用独立电源,不用PLC电源。
昆仑的,屏后面写着功耗小于等于30W,看说明书写的功率6w,10寸的,那还是加个开关电源吧,还有俩气缸,输入还有俩光电,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开关电源才几块
plc烧了或者不稳定不是头大了
恩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