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30):
各位大佬,请教关于设备自动运行相关知识,
假如发生故障停机,或者点击停止停机了,然后切换到手动操作处理故障,再点击启动可以继续运行,
但是动了一些轴位置后,没有恢复到停机状态不能启动,一般大佬怎么操作,
有相关框架介绍吗,有偿服务?QQ 908183369

楼主:
如果是小设备还好复位,但是大型复位很头疼

网友A:
在每一步上都加位置判断,不在位置,启动之后在自动去本来要在的位置上不就好了

网友A:
也可以做出来单工站复位,动那一个工站东西了 就把那个工站复位 不用全局复位 然后那个工站重新动作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B:
    安装规范的设计理念,报警是分等级的,ERROR,ALARM,WARNING。ERROR触发了就必须重启了,复位后重新开机,ALARM触发了设备暂停,复位后继续运行,Waring触发了做声光提示,设备可在限制时间内保持运行
  • 下载积分:+1(神仙不养鱼)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似水流年ol) 好贴好贴!

网友B:
    工控门槛低,半路出家的不在少数,所以很多设计规范就被淡化了。反正设备能运行就OK了,其他的也没人在乎

网友C:
    试试自动运行开始时检测整机原点标志位,整机原点用原点信号串起来out,仅仅作为参考位,不置位复位他。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D:
    这个是基本的功能,程序框架应该包含,设备自动运行时遇到报警,设备应该自动暂停,然后人去处理故障,处理完成后点复位,把故障消除,然后点启动继续运行,不需要切换成手动,切换成手动的话自动程序应该全部复位,不然风险很大,一般的公司都有成熟的框架的

网友E:
    手动操作任何一个轴时把所有轴的当前位置送到数据寄存器里保存,设备再启动时,比较数据寄存器与轴位置寄存器的值是否一致,不一致就报警

网友F:
    这个说得在理,很多设备都是跟中报警故障混用,该停的时候不能停,不该停的时候却停了
引用 网友B:
    安装规范的设计理念,报警是分等级的,ERROR,ALARM,WARNING。ERROR触发了就必须重启了,复位后重新开机,ALARM触发了设备暂停,复位后继续运行,Waring触发了做声光提示,设备可在限制时间内保持运行

网友G:
    报警没分级?如果是传感器异常或者机构异常导致的报警,本来就需要局部初始化了吧。个人建议报警分级分区,初始化程序分区,Alarm级别报警后对应区域初始化完成标记清除,处理后需进行局部初始化,初始化程序根据你的工序去写。

楼主(2021-07-30):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基本的功能,程序框架应该包含,设备自动运行时遇到报警,设备应该自动暂停,然后人去处理故障,处理完成后点复位,把故障消除,然后点启动继续运行,不需要切换成手动,切换成手动的话自动程序应该全部复位,不然风险很大,一般的公司都有成熟的框架的

兄弟 介意你的程序给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