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大神们,有没有一种32位数据批量传送的方法,有很多32位数据要传送,但编程手册里有有16位数据传送指令。
zsh340

网友A:
引用楼主wyfeng1018于2021-07-01 08:07发表的 求教FX5U 32位数据批量传送方法 :
大神们,有没有一种32位数据批量传送的方法,有很多32位数据要传送,但编程手册里有有16位数据传送指令。

肯定有,看一下手册。在原来的指令前加D就是32位

网友B:
BMOV指令就是批量传送,没有16与32区别,你32位数据如果有10个连续的,就传送20个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指令可以32位,那就是前加D;只有16位的指令,那就数量传送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OV指令就是批量传送,没有16与32区别,你32位数据如果有10个连续的,就传送20个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本以为这样传会有什么问题,做了一下实验没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看一下手册。在原来的指令前加D就是32位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