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FX3S接什么扩展板可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21-07-01):
如题,模拟量调节变频器的速度,

网友A:
應該可以使用FX3G-2DA
2AD是输入,1DA 是输出 官网上刚找到

网友B:
1、不加东西,用Y点可控制变频正反转,多段速度
2、如果三菱变频器,加个FX3G-485-BD,用专用指令可控制
3、如果其他变频器,加个FX3G-1DA-BD可用模拟量输出控制速度
4、如果其他变频器,支持MODBUS,加个FX3S-CNV-ADP,再加个FX3U-485ADP-MB
以上!
非常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