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GA---Y2回归方向的疑惑

楼主(2021-07-01):
昨天调试机子换了一套步进电机,发现原点回归方向相反,于是拔了步进驱动上的方向开关,重启上电驱动器,还是原来的方向,再将PLC--Y2内部M8362置ON,回归方向还是相反,无论M8362--ON还是OFF,方向一成不变,莫非驱动器有问题?原来的电机原点回归一点问题都没有,于是又把旧程序灌上,依然是只往一个相反的方向,灌上新程序手动上下方向多点走几下,忽然再回原它就好了,百思不得其解,我近点取的是X2,电机带刹车,旧电机不带,驱动器控制方式为脉冲+方向。

网友A:
我的思路和你不一样,我说出来供你参考:
定位指令比如DRVI,会用到2个Y,一个Y负责发脉冲,一个Y负责方向。
步进或伺服收到方向信号的时候,是正转。 没收到方向信号的时候,是反转。
如果你用回原点指令ZRN,就只有一个方向,想让它转的不对都没办法。
当然如果用DSZR指令找原点,那是有两个方向。
你遇到的情况,有可能和方向那个点有点问题,你要关注方向的Y,有没亮灯。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感谢分享!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你是使用原点回归指令原点回归还是使用定位指令?
下载积分:+2(seallyzoom) DZRN

网友C:
是你的步进电机功率小了,扭矩不够
下载积分:+4(seallyzoom) 有这个可能

楼主:
接线点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我也曾遇见过一个跑得好好的伺服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加速报警过流,因为是国产伺服,电机缺相不会报错,找了供应商分析半天才找出UVW有一根线是插上了,插簧压着胶皮导致接触不良,够狗血的

网友D:
以前碰过类似情况,原因也是接触不良,接线师傅将电线剥皮后,芯线和胶皮对折锁上,谜一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