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求助MCGSpro   触摸屏无操作五分钟后自动退出登录,怎么做

网友A:
系统设置里面没有嘛?

网友B:
这个是MCGS官方例程,在画面里做上脚本就可以了,楼主可根据例程测试效果
附件: 自动注销(昆仑通态官方例程).zip (42 K) 下载次数:1215

网友C:
'鼠标一定时间无操作后执行
时间差值 = !TimeSpanGetMinutes(!TimeGetSpan(!TimeGetCurrentTime(),!GetLastMouseActionTime()))
ret1 = !strComp("负责人",!GetCurrentUser())
ret2 = !strComp("操作员",!GetCurrentUser())
if ret1 = 0 or ret2 = 0 then  '判定当前的用户
   if 时间差值>=5 then
      用户窗口.主页面.Open( )
      !SendKeys("{ENTER}")
      !LogOff()
    endif
endif
IF 时间差值>=2 AND 用户登录状态=1 THEN
   用户登录状态=0
   !SendKeys("{ESC}")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