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出社会一年,小项目的程序可以单独完成,接线给图也能干完,但是出不了图纸,大项目目前小公司没有很大的项目。
因为在小公司所有事情除了画图采购接业务以外,其余要干活事情我都要参与,但是工资就4k左右,想跳槽,但是因为年纪小没学历很多中型大型公司都没有入门的门槛
各位前辈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下吗 最近有点焦虑要不要跳槽

网友A:
年纪小还是继续读读书吧,不然以后很麻烦,学历好点单位都卡的恨死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正解
  • 下载积分:+1(wwj2002)

网友B:
    要是出不了图纸、框架永远都是人家给你做;“必须自己会做方案、会设计、会画图及元件选型、这样才能自己掌握主动权”你会做到的加油朋友
  • 下载积分:+1(wwj2002)

网友C:
    ①把接线调试的图纸整理好,然后回家自己画,举一反三。
    ②把里面的不足和缺陷记下来,看看如果改造如何提升设备能力。
    ③吃透原理,实战为主。
    ④玩转以后,你去外面面试就不提学历了,就把你上述学习心得和成绩给人家看,基本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wwj2002)
  • 拆二代

网友D:
    先学扎实了把    要有独立做项目的能力    出去面试谈的更多的是项目经验而不是学历。
    当然学历也重要,是大公司的敲门砖,但是能力还是首位的。
    不能出图是不行的,要有能做完整个电气事情的能力了在跳槽把   这样起点高点   不然除了不会有太大变化。
    学历可以自己找时间提升下,年纪小就要多压榨自己时间,别等到年纪大了   有心无力。
  • 下载积分:+1(wwj2002)

网友E:
    先考虑好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做自动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你要高工资肯定得有所成就。
    要知道,电气从设计选型,编程调试到最后的测试验收都是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的。你得知道为什么选这个,怎么得到更好的性价比。
    如果你要跳槽,可以建议你看看自己的基本技能。
    能力体现    项目
    1.设计能力    EPLAN
        CAD
        PROTEL
        PROTEUS
        SUPERWORKS
        SOLIDWORKS
        PCSHEMATIC
        其他
    2.PLC编程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汇川
        信捷
        安川
        台达
        AB
        其他
    3.HMI编程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信捷
        安川/汇川
        台达
        昆仑通态
        威伦
        其他
    4.机器人编程调试    ABB
        发那科
        KUKA
        EPSON
        川崎/安川
        三菱
        卡诺普/拓斯达
        广州数控
        其他
    5.步进/伺服调试    三菱
        松下
        雷赛
        信捷
        山社
        西门子
        台达
        步科
        发那科
        其他
    6.PC编程能力    python
        VC
        VB
        JAVA
        C#
        SQL
        PHP
        R
        其他
    7.通讯能力    RS232/485/422
        MODBUS
        PRFIBUS
        CAN
        ENTERNET
        CCLINK
        其他
    8.视觉调试    欧姆龙
        康耐视
        凌云
        发那科
        索尼
        基恩士
        其他
    9.其他调试技能    液压系统
        气压系统
        多轴运动调试
        变频电机调试
        RFID设备调试
        模拟量设备调试
        高压设备调试
    10.能力自评    动手能力
        学习能力
        理论性
        全面性
        严谨性
        电气理论基础
    10项全能你去哪都好,至少有三项以上基本技能你再考虑说去换一家,很多东西都是要实际做项目才会理解透彻的,所以换工作你得确定对方能让你学到东西也能提供你所要的薪资水平。
    技能这东西需要你一专多能,眼光放大一点,至少自动化这东西,是需要去学的。
  • 下载积分:+2(2275671201)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wwj20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考虑好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做自动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你要高工资肯定得有所成就。
    要知道,电气从设计选型,编程调试到最后的测试验收都是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的。你得知道为什么选这个,怎么得到更好的性价比。
    如果你要跳槽,可以建议你看看自己的基本技能。
    能力体现    项目
    1.设计能力    EPLAN

    西门子S7-200 1200 跟 三菱FX系列 触摸屏 RS482 TCP 都会一点有很多要学习 谢谢前辈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①把接线调试的图纸整理好,然后回家自己画,举一反三。
    ②把里面的不足和缺陷记下来,看看如果改造如何提升设备能力。
    ③吃透原理,实战为主。
    ④玩转以后,你去外面面试就不提学历了,就把你上述学习心得和成绩给人家看,基本就可以了。

    懂了 谢谢前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考虑好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做自动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你要高工资肯定得有所成就。
    要知道,电气从设计选型,编程调试到最后的测试验收都是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的。你得知道为什么选这个,怎么得到更好的性价比。
    如果你要跳槽,可以建议你看看自己的基本技能。
    能力体现    项目
    1.设计能力    EPLAN

    行家呀!!!!!!!!!!

网友G:
    没学历就去搞一个啊,本科或者研究生什么的现在都可以再考的,就是花钱花时间,学历本质上就是一个敲门砖,在大公司那里过Hr那一关的.
    真正到了用人部门,没人关注你什么学历的,还是要看干活的本事.

    我也是吃了学历的亏,这些年对接过的大厂员工,各种名校研究生啥都不懂,还不如我们这种从一线干上来的老货.
    最终还是选择再搞个学历,不过是花钱花时间而已,手里有这个敲门砖才能保证将来年纪大了干不动乙方了可以去找个甲方的大厂老实呆着,否则一辈子进不了大厂的门,会很惨.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