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触屏文件上传,重建应用文件时,软件报错退出,请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没有AA6文件你怎么重建?

网友B:
怎么上传的?我有个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C:
屏后面有个拨码开关,转换到下载模式  重新上电 选择串口或者usb  即可下载  找一下手册  很久没用了 。百度了一个给你,首先使用普通的USB线缆与人机链接,然后将人机的指拨开关DIP-SW7设置为ON,给人机与电脑通电,此时人机进入系统菜单,选择USB Download,电脑会侦测到需要安装USB驱动程序,然后选择驱动程序路径的时候选择你的Hitech软件的安装路径下的USBDEF.inf文件,完成USB驱动的安装。
在ADP软件选型中,将传输设定中的通讯口改为USB,此时在人机启动时选择USB Download,那么你就可以如同串口一般的下载了。
我的老天,咋这么难?

网友D:
各位大侠海泰克触摸屏有穿越没,如果有怎么用?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D:
不好意思是问海泰克触摸屏有没有穿越功能

网友E:
大部份是ADP软件版本问题造成的不能重建,也有小部份是下载进去的时候已经是无法重建的,这种情况无解!
QQ:79432207
T:18001866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