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一个设备15台伺服电机,20多个气缸,

请问,针对15台伺服电机,用哪款plc控制能简单方便一些?

我只用过三菱3U,、用过2n-1pg,3u-1pg,如果需要用5U或者Q系列,我现学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网友A:
FX5U  CC Link IE网络正好带16个
本体4轴,外加2个高速IO模块 脉冲就有8轴
80SSC模块也可以挂2个   16轴

网友B:
Q172DSCPU或者QD77MS16
加油!

网友C:
用汇川5UPLC 和三菱编程差不多 本体支持ECAT伺服 最多可以挂32轴
我现在一个项目14轴 程序5天差不多就结束了

网友D:
松下FP7(CPU)+16MC(EtherCAT)    提供技术支持
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
感谢各位给的建议,我先了解一下各位说的plc,再根据情况确定用哪个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5U和Q系列

5U的80ssc只能用在三菱伺服上吗
还有Q172DSCPU和QD77MS16也是只能用在三菱伺服上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5U和Q系列

5U的80ssc只能用在三菱伺服上吗
还有Q172DSCPU和QD77MS16也是只能用在三菱伺服上吗?

如果时间充足,还是建议上5U或者Q系列,最简单的就是用脉冲模块,上电难度就走CCLINK通讯,脉冲模块可以用其他品牌的伺服,通讯只能用三菱自己的
但是定位模块太贵了,一个模块才能带2个伺服

楼主:
请问
汇川代理哪里找啊

网友F:
汇川H3U 高速脉冲输出本体5轴   定位模块每个最大4轴 最多带4个     5+16最大脉冲21轴   本体带两轴圆弧插补
配汇川自己的sv660a系列伺服通讯指令方式16轴    (自定义配置 应该30轴左右) 不能插补 只能走点位
H5U   ethercat  总线 32轴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感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
    汇川代理哪里找啊

                                    用汇川比较划算,现在用三菱也拿不到货,汇川我可给你介绍代理

网友H:
三菱PLC,15台伺服的确是一个短板

FX5U主机+ FX5-16ET/ES-H  + 多台5U做简易CPU通信是最好的方式,可是FX5U目前缺货。

Q低端CPU + 2个QD70P8 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上手也不算难。可是QD70P8目前缺货。

QD77MS16一个就能控制16台伺服,可是这样必须要用三菱JE-B或J4-B系列伺服,可是伺服目前缺货。

个人建议如果项目时间紧,可以考虑下汇川,信捷,永宏等品牌。

网友I:
LD77MS16,没有人用L系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三菱PLC,15台伺服的确是一个短板

FX5U主机+ FX5-16ET/ES-H  + 多台5U做简易CPU通信是最好的方式,可是FX5U目前缺货。

Q低端CPU + 2个QD70P8 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上手也不算难。可是QD70P8目前缺货。

听版主的吧

网友K:
基恩士直接搞起,走ETHER CAT,K7500,还是很好用的。不过零售比较贵。我们公司是它的大客户,拿货便宜。前几天买了一个安川总线16轴,含税3400RMB,可以说是非常平价了。它的网络通信还是很强大的。软件功能也强大。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版主的建议

下午我上汇川官网找电话,他们已经联系了我们这边的代理,和我电话联系了,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L:
建议用Q系列,应为你5U用过,Q系列和5U 编程方式基本上一样。QD77MS16刚好是控制16轴
QPID

网友M:
最简单的方法两个FX5U走简答CPU通讯,FX5U性价格最高,本体最大12轴脉冲,这个方案与3U定位区别不大,设置的地方多一些,直接定位指令直行。后面多轴可以考虑FX5U 的sscnet光纤通讯,或者Q,L系列QD77MS16,LD77MS16。

网友N:
用QD77MS16可带16轴

网友O:
选择性很多,看个人熟悉哪一款,我选的话我会选Q03UDV+QD77MS16+JE-B这个组合,不建议上FX5U,两个80SSC模块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