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2):
厂里来了一台冲压裁料机,三菱3U的,加密了,伺服送料裁断,丝杆长度800mm,能定长20mm~3000mm之间下料,定长100~800mm的明白怎么回事,但是超过800长度就不知道程序是怎么写了,大神们说下程序是用什么方法写的,给个提示。多谢

网友A:
多送几次呀  1米长的尺子 就不能量两米三米了么??

网友B:
都没有理解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设定个单次拉料长度,程序在计算出拉料次数和剩余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个单次拉料长度,程序在计算出拉料次数和剩余长度。

多谢,设定单次拉料长度是不是丝杆能拉料的最大距离?超过这个长度再计算剩余长度后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设定单次拉料长度是不是丝杆能拉料的最大距离?超过这个长度再计算剩余长度后补上。
要小于你的拉料原点到拉料方向限位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