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2):
已知链条节距15.875,链轮齿数48,  15.875*48  求得分度圆周长为762mm

伺服电机减速机减速比为1::70,伺服编码器分辨率假设为2500P/R,则链轮转1圈需要的脉冲为175000个

175000/762=230P/mm,链条单次行程为127mm,则PLC应发总脉冲数为230*127=29210

假设要求精度为0.001mm/P,电机每圈链轮转动距离为762/70=10.89mm,电子齿轮比为2500/10890

网友A:
大概是对。做好设备后需要校准一下。

就是你做一个标记,移动一定距离,验算一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不对,你这个精度是达不到0.001的,因为编码器分辨率2500已经决定了最大精度为762/175000=0.00435mm/P,要想达到这个精度需要增加减速比,假设需要的精度为0.01,所以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每转脉冲数=2500/(10.89/0.01)

不知为何你的伺服编码器精度只有2500,一般的17位(131072)或者更高,直接在驱动器设置每转脉冲数就可以了,因为不用考虑编码器精度,你这个不能假设精度。
  • 下载积分:+10(ymmfa) 说的很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对,你这个精度是达不到0.001的,因为编码器分辨率2500已经决定了最大精度为762/175000=0.00435mm/P,要想达到这个精度需要增加减速比,假设需要的精度为0.01,所以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每转脉冲数=2500/(10.89/0.01)

    不知为何你的伺服编码器精度只有2500,一般的17位(131072)或者更高,直接在驱动器设置每转脉冲数就可以了,因为不用考虑编码器精度,你这个不能假设精度。

    赞同这位兄弟说的,你的伺服编码器精度只有250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链条的实际精度是比较差,本身精度低于1mm。
    计较0.01或者0.001的精度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主要满足实际精度要求。

网友E:
    搞口罩机,目前还未全部理解它的设计原理。修是会修。方法对,一修一个准。搞口罩的日子也挺好玩的。KN95自动线。

网友F:
    伺服编码器分辨率2500  内部一般都会4倍频的 也就是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