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GX works3字符放大

楼主(2021-07-03):
如图所示,都是17列,但是字符大小却无法变化,缩放和字符大小都试过了,没有效果,请问一下怎么操作

网友A:
认真点看,点击字符大小后已产生反应,点缩小容易看出来

网友B:
工具-选项-程序编辑器-梯形图编辑器-自动调整字符大小选是-确定,Ctrl+鼠标滚轮调节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选项-程序编辑器-梯形图编辑器-自动调整字符大小选是-确定,Ctrl+鼠标滚轮调节大小
感谢,这样是没有效果的呢,更加小了

网友C(2021-08-16):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呢?我现在遇到相同的问题,调整字符大小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D:
视图 颜色及字体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E:
更新软件版本,我之前也遇到了,然后更新到1.075解决

网友F: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