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模块伺服参数的设置

楼主(2021-07-03):
用Q系列的QD75P4N模块控制4台JE系列的伺服,在GX WORKS2里面的轴参数里,设置了4个轴的参数,那么伺服驱动器本体里面的参数是不是就不用管了?比如电子齿轮比什么的?

网友A:
不用设置,模块参数里面的每转脉冲数和每转移动量设置OK就好了。
Q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