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3):
codesys 回原点,只要碰到正负限位,EtherCAT 就报警报错!!!不知如何回原点???请教一下大神们???

网友A:
增量的电机回原自己写,好过MC_H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量的电机回原自己写,好过MC_HOME

大哥!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只要碰到正负限位,EtherCAT 就报警报错???
不是在伺服那边只是连接传感器,但不设定为驱动器的硬极限吗

网友C:
是你不会用吧

网友A:
感应器走IO不接到驱动器,根据IO极限和原点位置自己编动作,主要就是模仿回原碰到感应器后的清零当前位置,自己写就是繁琐一点,如果你是绝对值的不用回原就行,只要做个按钮定原点,设置软限位,就不用接感应器少走很多线了

网友D:
一碰到限位就报错,那么不是你程序问题,而是伺服的参数没设置正确

网友E(2021-08-13):
引用 网友D:
一碰到限位就报错,那么不是你程序问题,而是伺服的参数没设置正确
那请问要设置哪个参数?以松下伺服为例

网友E(2022-02-08):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
松下伺服X4接口不要接线,然后把参数设置如图即可

网友G:
很好回啊  我是用SMC_HOME  回零方式26.

网友H(2022-03-20):
MC_HOME,SMC_HOMING都可以, 你也可以自己写的, 第一种需要把IO接伺服设置, 在SDO中配置, 第二种回零在PLC中配置IO
PLC程序设计,印刷包装升级改造  。代理各品牌远程IO、网关、伺服、PLC  、触摸屏 、传感光栅。电话17351120222